东芝(Toshiba)的 TB67S109AFNAG 这款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它将分为三个部分:应用电路

楼主(2025-09-15):
1. 应用电路TB67S109AFNAG 是一款采用 PWM 斩波驱动的双全桥步进电机驱动器,其典型应用电路相对标准化,但需要根据具体电机和电源电压配置外部元件。
核心电路框图一个典型的应用电路通常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电源部分 (Power Supply)

    • VM: 主电源引脚,为电机绕组供电。电压范围很宽(最大绝对值 50V,推荐工作电压根据电机规格选择,如12V, 24V, 36V等)。需要在其附近并联一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例如100µF - 470µF)和一个小容量的陶瓷去耦电容(如0.1µF),以吸收电机产生的电流突变和噪声。
    • VCC: 逻辑电源引脚,为内部逻辑电路供电。通常接 5V。同样需要在其附近并联一个去耦电容(如0.1µF)。

  • 控制信号接口 (Control Interface)

    • 芯片通过几个重要的输入引脚接收来自微控制器(如Arduino, STM32, ESP32等)的信号:

      • AIN1, AIN2, BIN1, BIN2: 这两个通道的相位输入引脚,控制电机的方向和励磁模式(全步、半步、1/4、1/8、1/16、1/32微步)。
      • PWMA, PWMB: 两个通道的使能引脚(低电平有效)。可用于控制电机的启停或进行速度控制(通过PWM信号)。
      • VREF-A, VREF-B: 这两个引脚是最关键的之一。通过外接一个可调电阻(电位器)到地,来设置每个通道的峰值输出电流(I_{OUT} = V_{REF} / (8 * R_{NF}))。这个电流值直接决定了电机的输出扭矩和发热

  • 电流检测部分 (Current Sensing)

    • NF-A, NF-B: 这两个引脚需要分别通过一个低阻值、高精度的检测电阻(通常为0.1Ω - 0.5Ω,功率至少1W)连接到地(GND)。芯片通过测量这个电阻上的电压来反馈和控制输出给电机的电流,实现恒流驱动。

  • 输出部分 (Motor Output)

    • AOUT1, AOUT2: 连接到电机A相绕组。
    • BOUT1, BOUT2: 连接到电机B相绕组。

  • 衰减模式选择 (Decay Mode Selection)

    • 通过 xDECAY 引脚的电平(接高、接低或悬空)可以选择混合、慢速、快速三种衰减模式,影响电机运行时的平滑度和噪音。

  • 保护与诊断 (Protection & Diagnosis)

    • CLK: 外部时钟输入,可同步多个芯片。
    • nFAULT: 开漏输出引脚。当芯片发生过温(TSD)过流(ISD) 等故障时,会拉低为低电平,通知MCU。通常需要外接一个上拉电阻到VCC。
    • nRESET: 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用于初始化芯片内部逻辑。

简化接线示意图:
text
+------------+      +-------------------------+ |            |      | TB67S109AFNAG           | |   MCU      |      |                         | |            |      | VM o---++--- +Vs (Motor PWR) |   GPIO --------→ AIN1    | |     | |   GPIO --------→ AIN2    | |     | |   GPIO --------→ BIN1    | |     | AOUT1 o---→ Motor A+ |   GPIO --------→ BIN2    | |     | AOUT2 o---→ Motor A- |   GPIO --------→ PWMA    | |     | |   GPIO --------→ PWMB    | |     | BOUT1 o---→ Motor B+ |            |      |       | |     | BOUT2 o---→ Motor B- |            |      | VREF-A o---[Potentiometer]--- GND +------------+      | VREF-B o---[Potentiometer]--- GND                     | NF-A   o---[R_nf 0.2Ω]--- GND                     | NF-B   o---[R_nf 0.2Ω]--- GND                     | nFAULT o---[10k Pull-Up]--- VCC                     | VCC    o--- 5V                     | GND    o--- GND                     +-------------------------+注意:实际设计中,VM、VCC、GND都必须正确连接电容。

2. 产品的应用TB67S109AFNAG 凭借其高电压、大电流、高集成度和丰富的控制功能,被广泛应用于需要精密控制步进电机的场合:
  • 办公自动化设备: 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的进纸机构、扫描头移动。
  • 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 CNC机床、3D打印机、激光雕刻机、贴片机、机械臂关节驱动、传送带控制。
  • 安防监控设备: 网络摄像头(IPC)的云台(PTZ)控制,实现平滑的左右旋转和上下俯仰。
  • 医疗设备: 输液泵、呼吸机、分析仪器中需要精确流体控制或定位的部件。
  • 银行设备: ATM机的出钞机构。
  • 舞台灯光设备: 控制灯光的角度和转向。
  • 高级消费电子产品: 机器人玩具、智能家居中的电动窗帘、投影仪对焦系统等。

核心应用价值: 它将MCU发出的弱电控制信号(方向、步数、使能)转换并放大为能够直接驱动步进电机线圈的强电功率信号,同时通过微步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电机运动的平滑性和精度。

3. 产品特点TB67S109AFNAG 是一款性能优异的驱动器,其主要特点包括:
  • 高性能输出

    • 高电压: 最大工作电压 50V
    • 大电流: 每相最大输出电流 4.5A(峰值),能驱动中型乃至大型的步进电机。

  • 先进的微步控制

    • 内置256微步细分驱动器,支持全步、半步、1/4, 1/8, 1/16, 1/32, 1/64, 1/128 等多种细分模式。通过微步技术,可以极大地减小电机振动、降低运行噪音、提高运动平滑度和分辨率

  • 内置低导通电阻MOSFET

    • 采用了低导通电阻(高侧 + 低侧 = 0.28Ω (典型值) 的功率MOSFET作为开关管。低导通电阻意味着更低的发热和更高的效率,允许芯片在驱动大电流时产生更少的热量。

  • 全面的保护电路

    • 过温保护 (TSD): 如果芯片内核温度超过阈值(典型值 150°C),驱动输出会自动关闭,防止芯片因过热而损坏。
    • 过流保护 (ISD): 如果输出电流异常过大,会立即关闭输出,保护芯片和电机。
    • 欠压锁定 (UVLO): 当VCC电压过低时,会禁用输出,确保逻辑电路正常工作,防止误动作。
    • 这些故障都会通过 nFAULT 引脚输出报警信号。

  • 灵活的衰减模式

    • 提供混合衰减、慢衰减、快衰减模式可选,用户可以根据应用需求(速度、噪音)优化电机性能,在高速和低速下都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 低功耗待机模式

    • 通过对 PWMA/PWMB 引脚的控制,可以使芯片进入低功耗的待机模式,节省能源,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

总结来说,TB67S109AFNAG 是一款集成了强大驱动能力、高精度控制、多重安全保护和低功耗特性于一体的现代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详细了解请到东芝官网下载,技术支持wdylsq是许多工业和高要求消费电子产品的理想选择。
设计注意事项: 由于其能处理较大的功率,PCB布局和散热设计至关重要。必须使用足够大的散热焊盘(Exposed Pad),并通过过孔将其连接到PCB底层的大面积铜箔来辅助散热。电流检测电阻和电源滤波电容应尽可能靠近芯片引脚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