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10F8U6跑器件实例,功耗远起实例标明的电流,什么原因?

楼主(2025-09-15):
CW32L010F8U6, 按器件库CW32L010_StandardPeripheralLib_V1.0.5\Examples\PWR\PWR_ConsumptionTest实例,测试功耗有78uA, 和实例标的电流差太多,另外说明一下,CW32L010F8U6所有IO都没有连任何其它电路!什么原因?

网友A:
L系列低功耗芯源首选

网友B:
是不是连接了仿真器?仿真器的IO会产生电流

网友C:
首先要确认功耗测试环境是否和demo程序对应的一样。

网友D:
78uA的功耗确实比预期要高,你可以尝试重新校准功耗测试仪器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设置正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