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中断服务例程已正确放置在 CCMRAM 中,但仍然不触发!

楼主(2025-09-15):
中断服务例程已正确放置在 CCMRAM 中,但仍然不触发!

网友A:
检查中断向量表偏移设置

网友B:
若未将中断向量表重定向至CCMRAM或RAM区域,内核仍会从Flash中读取默认的ISR地址,导致无法触发。

网友C:
STM32L0的中断优先级分组需通过NVIC_PriorityGroupConfig()显式设置,若分组不合理,可能导致高优先级中断被屏蔽。

网友D:
硬件连接错误或触发条件不满足。

网友E:
配置GPIO为输入模式。

网友F:
检查CCMRAM访问权限与链接脚本。

网友G:
启用调试日志。

网友H:
即使代码逻辑正确,若未调用 HAL_NVIC_EnableIRQ() 或 __enable_irq() 显式使能中断通道,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不会响应该中断请求。这是最常见的疏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