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5&13 平台 DDR 走线等长校对方法 LAT6025

楼主(2025-09-15):
1. 引言
客户在原理图绘制完成后绘制 PCB、LAYOUT 阶段,需要配置 DDR 走线长度,具体是:

(1)获取 DDR 走线长度:本文是通过 AD 工具,对 DDR 走线的长度进行获取。

(2)填写 DDR 走线长度:根据获得的走线长度,将对应值填写进入对应的Memory_length_equalization 表格。

2. 获取 DDR 走线长度方法
2.1. 工具介绍
工具介绍:altium designer22.2.1 是原 Protel 软件开发商 Altium 公司推出的一体化的电子产品开发系统。
2.2. Altium Designer 使用篇2.2.1. AD 调出 PCB 栏目

这里首先打开 AD 软件,然后点击 View 下拉菜单,选择 Panels 得到侧边栏,选择 PCB 调出PCB 栏目。(在此之前必须打开客户的 PCB 文件,否则以下操作无法成功)

点击 Design 下拉菜单,选择 xSignals 得到侧边栏,选择 Create xSignals 调出 xSignal栏目。

在 Source Component 一栏选择 DDR 器件,在 Destination Components 一栏选择MP13 或者 MP15 器件
在 Source Component Nets 一栏选择网络(一般全选),然后点击 Analyze,等待完成后点击 OK。
2.2.4. 获取 DDR 走线长度

在 PCB 栏,最上面有一个下拉栏,初始状态是 NETS,将这个下拉栏调整到 xSignals,然后在下拉栏下方有<All xSignals>,点击这个项目后,就可以看到所有 DDR 网络的走线长度了,这些长度如果是 mil 表示,请点击 PCB 文件,并按快捷键 Q,长度单位从 mil 切换到 mm。

2.3. DDR 走线长度数据输入
将 DDR 走线长度数据对应输入到 Memory_length_equalization。记得对应封装要打开对应封装的文件夹。

这个表格的对应下载连接如下:

MP15X https://www.st.com/resource/en/h ... elines-examples.zip

MP13X https://www.st.com/resource/en/h ... elines-examples.zip

说明:在这个图中填写的都是 DDR A/C 线,除了 CLK_N/P 以外的所有线必须满足表格内条件,如果 value 标黄,就说明这根走线不符合要求,需要修改。

说明:在这个图中填写的都是 DDR DATA 部分的线,如果右侧表格标黄,就说明这根走线不符合要求,需要修改。

Q:为什么一定要使用 ST 提供的 DDR 等长表格?

A:原因在于芯片的内部 DIE 到封装 pad 的走线实际也是包含在整个 DDR 走线长度里的,如果客户直接不管芯片内部的走线长度而直接拉等长线,会导致 DDR 无法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

3. 小结
DDR 的 layout 走线在 ST 的 Cortex A 系列芯片应用设计中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客户一定要严格遵守我们表格里所设定的长度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

关于 DDR 部分的其他要求请参考以下文档:
https://www.st.com/resource/en/a ... icroelectronics.pdf
https://www.st.com/resource/en/a ... icroelectronics.pdf

网友A:
等长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B:
需根据DDR3L的tRCD/tRP/tRAS等参数调整走线延迟‌

网友B:
以DQS信号为基准进行等长匹配,组内误差控制在±25mil内‌

网友B:
数据线总长度建议不超过2500mil,DQS与时钟线误差需≤±250mil‌

网友B:
检查终端匹配电阻(通常为40Ω差分阻抗)

网友B:
优先调整蛇形线长度,避免直角走线

网友C(2025-10-28):
组内误差控制在±25mil内‌

网友B:
需严格等长,误差控制在 ±1mil 以内,采用 T 型拓扑结构减少分支影响。

网友B:
等长校对需结合信号完整性、时序要求及工业级可靠性设计

网友B:
使用 ‌SI/PI 仿真工具‌(如 HyperLynx)分析时序和串扰。

网友B:
对于多片 DDR 设计,地址线建议采用菊花链拓扑,数据线需严格等长组内匹配。

网友B:
单端 50Ω±10%,差分 100Ω±10%,过孔需补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