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G5系列高精度模拟与定时器

楼主(2025-09-16):
ADC/DAC:
4个 12位ADC,采样速率高达 5.3MSPS,支持 42个通道,满足多传感器数据采集需求。
4个 12位DAC,其中2个采样率高达 15MSPS,适用于高速模拟信号输出。
比较器:集成 8个快速比较器(COMP),传播延时仅 15.8ns,支持快速故障检测与保护。
定时器:
16通道高精度定时器(HRTimer),精度达 145ps,适用于精密电机控制与PWM生成。
3个 8通道高级定时器、2个 32位通用定时器、5个 16位通用定时器,满足多样化时序控制需求。

GD32G5系列的高精度模拟与定时器资源为工业级应用提供了强大的硬件基础

网友A:
支持4个12位ADC,采样速率高达5.3MSPS,具备多达42个通道

网友B:
ADC适用于实时监测电压、电流等物理量,尤其在数字能源系统中实现精准功率控制

网友C:
提供4个12位DAC模块,其中2个采样率可达15MSPS,支持高速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D:
集成8个传播延时仅15.8ns的快速比较器,支持可编程迟滞

网友E:
高分辨率定时器采用主从模式架构(1个主定时器MT + 8个子定时器STx),精度达145ps

网友F:
定时器结合Trigsel模块可灵活配置触发源,适配多种外设间的同步操作

网友G:
包含3个8通道高级定时器、2个32位通用定时器、5个16位通用定时器及2个基础定时器,覆盖不同复杂度的时序管理需求

网友H:
专用的定时器模块内置低功耗定时器,适合待机模式下的任务调度

网友I:
利用HRTimer的高精度PWM实现LLC谐振变换器的频率跟踪,结合ADC实时采集回路参数,动态调整开关频率以维持效率最优点

网友J:
借助高分辨率定时器的精确时基,控制激光器驱动电路的调制速率,同时使用DAC调整偏置电压以优化信号质量

网友K(2025-11-09):
适用于数字电源、充电桩、储能逆变等工业场景

网友L:
16通道高精度定时器(HRTimer),精度达 145ps,适用于精密电机控制与PWM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