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在贴片加工中影响元器件移位的原因

楼主(2025-09-15):
, , , ,
在贴片加工中影响元器件移位的原因

将表面组装好的元器件精密准确地安装到PCB的固定位置是SMT贴片加工的主要目的。但在加工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从而影响贴片的质量,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有元器件位移的问题。那么今天,英特丽的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元器件移位的原因有什么吧。

不同封装移位原因区别,一般常见的原因有
(1)再流焊接炉风速太大(主要发生在BTU炉子上,小、高元器件容易产生移位);
(2)传送导轨振动、贴片机传送动作(较重的元器件);
(3)焊盘设计不对称;
(4)大尺寸焊盘托举(SOT143);
(5)引脚少、跨距较大的元器件,容易被焊锡表面张力拉斜。对此类元器件,如SIM卡,焊盘或钢网开窗的宽容必须小于元器件引脚宽度加0.3mm;
(6)元器件两端尺寸大小不同;
(7)元器件受力不均,如封装体反润湿推力、定位孔或安装槽卡位;
(8)旁边有容易发生排气的元器件,如钽电容等;
(9)一般活性较强的焊膏不容易发生移位;
(10)凡是能够引起立牌的因素,都会引起移位。

针对具体原因处理
由于再流焊接时,元器件显示漂浮状态。如果需要准确定位,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1)焊膏印刷必须准确且钢网开窗尺寸不能比元器件引脚宽0.1mm以上;
(2)合理地设计焊盘与安装位置,以便可以使元器件自动校准;
(3)设计时,结构件与之的配合间隙适当放大。

网友A:
将表面组装好的元器件精密准确地安装到PCB的固定位置是SMT贴片加工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