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软件] 基于RA4M2-SENSOR 开发板的数字识读及实现

楼主(2025-09-1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以往的人机交互中,多是集中在按键和显示屏的组合上。后来随着触摸技术的发展,各种触摸键及触摸屏也加入到交互形式中,使得操作起来更舒适和更便捷。
如今,伴随着AI技术的成熟及应用,已经可以通过语音指令来操控对象和目标。与之配套的则是将数字识读技术也纳入到人机交互中。
相较于传统的以视觉的方式来传递信息,通过语音来传递信息会更具主动性。
这里就介绍一种在RA4M2-SENSOR 开发板上实现数字识读的方法,其实现的思路就是在给定数据的情况下,通过相应的功能函数来自动提取各数据位的值及权重,进而通过串口向语音模块发送指令来实现数据到语音的转换。期间,还可以有效处理零值读音问题。
为了确保准确地播报数据,需事先将录制好的语音片段存入语音模块读取的TF卡中。并依序对语音片段加以相应的命名,以确保读取的正确性。
在硬件构成方面,它由RA4M2-SENSOR 开发板和语音模块所构成。
在软件实现方面,它是通过RASC来配置所用引脚。
为了测试的方便,是使用UART9来进行调试,其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转换电路

由图可知,该串口所用引脚为P110和P109,为此在RASC中需按图2所示来启用它。
图2 启用UART9

随后,在栈中按图3所示进行添加,并按图4所示来设置其参数。

图3 添加UART9

图4 参数设置

以串口进行功能测试的主程序为:
void hal_entry(void)
{
        uint8_t p,f,w,z;
        uint16_t k,u;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9_ctrl, &g_uart9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err = R_SCI_UART_Read(&g_uart9_ctrl, uart_rx_buffer, 3);
        assert(FSP_SUCCESS == err);
        printf("RA4M2-SENSOR test : \r\n");
        k=1024;
        printf("k= %d\r\n",k);
        if(k>10)
        {
                u=10;
                w=1;
        }
        if(k>100)
        {
                u=100;
                w=2;
        }
        if(k>1000)
        {
                u=1000;
                w=3;
        }

       while(w>0)
       {
                p=k/u;
                if(p>0)
                {
                        printf("p= %d\r\n",p);
                        if(w==3)
                        {
                                  printf("k \r\n");
                        }
                        if(w==2)
                        {
                                  printf("b \r\n");
                        }
                        if(w==1)
                        {
                                  printf("s \r\n");
                        }
                        f=1;
                 }
                 else
                 {
                                if(f==1)
                                {
                                         printf("0 \r\n");
                                }
                                f=0;
                 }
                 k=k%u;
                 if(w>0)
                 {
                                w=w-1;
                                u=u/10;
                 }
        }
        printf("p= %d\r\n",k%10);
        while(1);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测试结果如图5所示,说明功能正确。
图5 测试结果

由于串口9所用的引脚并为引出 ,故只好改用串口0来控制语音模块,其使用的引脚为P100和P101。为此,需要使用RASC重新加以配置,并按语音模块的要求将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设置位9600 bps。

发送控制指令实现数据识读的主程序为:
void hal_entry(void)
{
           uint8_t p,f,w,z;
           uint16_t k,u;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0_ctrl, &g_uart0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err = R_SCI_UART_Read(&g_uart0_ctrl, uart_rx_buffer, 3);
           assert(FSP_SUCCESS == err);
           k=1024;
           if(k>10)
           {
                        u=10;
                        w=1;
           }
           if(k>100)
           {
                        u=100;
                        w=2;
           }
           if(k>1000)
           {
                        u=1000;
                        w=3;
           }
           while(w>0)
           {
                   p=k/u;
                   if(p>0)
                   {
                                 playn(p);
                                 _write(cmd3,10);
                                 R_BSP_SoftwareDelay (5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if(w==3)
                                 {
                                                playn(12);
                                 }
                                 if(w==2)
                                 {
                                                playn(11);
                                 }
                                 if(w==1)
                                 {
                                                playn(10);
                                 }
                                  _write(cmd3,10);
                                  f=1;
                                  R_BSP_SoftwareDelay (5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else
                          {
                                        if(f==1)
                                        {
                                                        playn(14);
                                                        _write(cmd3,10);
                                                        R_BSP_SoftwareDelay (5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f=0;
                          }
                          k=k%u;
                          if(w>0)
                          {
                                        w=w-1;
                                        u=u/10;
                         }
                }
                playn(k%10);
                _write(cmd3,10);
                R_BSP_SoftwareDelay (5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playn(13);
                _write(cmd3,10);
                R_BSP_SoftwareDelay (5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while(1);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测试结果如图6所示,说明功能正确。

图6 指令输出测试

输出的指令作用为:
7E FF 06 03 00 00 01 FE F7 EF  (一)
7E FF 06 03 00 00 0D FE EB EF  (千)
7E FF 06 03 00 00 0A FE EE EF  (零)
7E FF 06 03 00 00 02 FE F6 EF  (二)
7E FF 06 03 00 00 0B FE ED EF  (十)
7E FF 06 03 00 00 04 FE F4 EF  (四)
7E FF 06 03 00 00 0E FE EA EF  MPa

图7 器件连接

在连接语音模块的情况下,其测试效果视频所示。
至此,就实现数据识读功能,如果与传感器相配合,则可以将检测到的环境状态自主的播报出来。后续还可以将它与语音指令控制结合起来以实现家用电器的管控,从而进一步丰富人机交互的方式。

演示视频:

基于RA4M2-SENSOR 开发板实现数字识读测试,测试结果较好,识别效果较佳

网友A:
RA是瑞萨家的MCU吧,以前是用过他们家的后来越来越少了,感觉车规的产品还是用的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是瑞萨家的MCU吧,以前是用过他们家的后来越来越少了,感觉车规的产品还是用的挺多的。 ...

新品总还是会有一些新东西值得期待的吧

网友B:
瑞萨在车规级芯片应用领域所占份额,现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瑞萨在车规级芯片应用领域所占份额,现在怎么样?

对这个没啥研究,个人对它是关注其产品的性能和易使用程度,若转化为产品还要关注其价格。

好的呢。

网友C(2025-10-18):
瑞萨的芯片质量还可以,开发过程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瑞萨的芯片质量还可以,开发过程也简单

同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瑞萨的芯片质量还可以,开发过程也简单

现在都差不多了吧 ST 恩智浦 开发都有图形化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差不多了吧 ST 恩智浦 开发都有图形化工具

现在国产MCU也像国外大厂看齐了也有图形界面的ID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