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USB枚举问题

楼主(2025-09-16):
Nucleo开发板作为USB主机CDC设备时的故障,USB枚举问题。
STM32H7532ZIT6 – NUCLEO H753ZI开发板,通过USB接口连接LTE调制解调器(Quectel评估板),中间使用了一个母头连接器。
已将STM32编程为48MHz频率下的USB主机模式并禁用了VBUS功能。
发现枚举过程在调用API函数USBH_Get_DevDesc时失败。试了多个网站的示例代码均未解决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USB接口连接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B:
检查USB连接器是否松动或损坏,必要时更换连接器。

网友C:
VBUS引脚可能悬空了。

网友D:
时钟源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可能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F:
检查USB主机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G:
检查电源线路是否存在噪声或干扰,必要时添加滤波电容或电感。

网友H:
可以考虑用外部电源为LTE调制解调器供电减轻开发板电源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