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PI DMA 无法发送/接收数据

楼主(2025-09-15):
STM32L45 CubeIDE:SPI DMA 无法发送/接收数据,而常规 SPI 工作正常。我正通过 SPI 读取 IMU 传感器数据。我已生成代码,并验证了使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 函数能够正常读取 SPI 数据。但当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函数(使用相同的 Rx 和 Tx 缓冲区)时,SCK、MISO、MOSI 线路上没有任何信号。我已为 TX 和 RX 配置了 DMA,设置优先级为高、模式为正常、数据宽度为字节。请问有哪些需要检查的地方?

网友A:
DMA 通道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DMA请求映射。

网友C:
检查DMA配置。

网友D:
SPI 是否启用了 DMA?

网友E:
SPI中断是否冲突?如果启用了 SPI 中断,可能会与 DMA 冲突。

网友F:
在CubeMX中禁用SPI中断仅使用DMA。

网友G:
检查HAL库调用。

网友F:
检查DMA回调函数,如果未调用回调,可能是 DMA 未正确启动或 SPI 配置错误。

网友H:
SPI和DMA时钟是否已启用?

网友I:
如果MCU 进入低功耗模式,DMA 可能无法工作。

网友J:
在调用 DMA 前禁用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