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在STM32H7上从Bank 2擦除FLASH Bank 1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5-09-16):
在STM32H7上运行时从Bank 2擦除FLASH Bank 1时出现错误。我想使用STM32H753的FLASH存储库切换功能实现自定义固件更新。

当从Bank 1运行时,我可以正常擦除和编程FLASH Bank 2;但当从Bank 2运行时,擦除Bank 1的扇区会出现双总线错误。

在擦除前我会检查FLASH_OPTCR中的SWAP_BANK位以确定当前运行的存储库。我已通过STM32Programmer确认当前确实从Bank 2运行,并在CubeIDE中单步调试验证了正在尝试擦除Bank 1的扇区0。

请问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STM32H7的Flash分为两个Bank,支持在擦除一个Bank的同时从另一个Bank运行程序。但跨Bank擦写时,如果未正确处理Bank切换标志,可能导致操作异常。

网友B:
目标扇区是否被保护了?

网友C:
中断干扰吧可能是。

网友D:
在Flash操作期间,如果有中断发生,尤其是高优先级的中断,可能导致时序问题。

网友E:
在编程前禁用全局中断,并在完成后恢复。

网友F:
可能系统时钟配置过高或电压不稳。

网友G:
检查Bank切换标志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H:
检查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I:
检查函数的参数是否正确,包括Bank号、扇区号、编程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