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在同时从多个UART接收数据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5-09-16):
用STM32H7A3RIT通过UART接口同时与5个传感器通信。在MCU中配置了5个UART,但在同时通过这些接口发送和接收数据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是否可以从不同的UART外设同时接收UART数据?目前我正在中断模式下接收数据。这可能实现吗?还是我需要使用DMA?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同时通过5个UART接收数据。

网友A:
前提是硬件资源无冲突。

网友B:
推荐DMA + 中断模式。

网友C:
DMA是解决多UART高效通信的最佳方案吧。

网友D:
注意缓冲区大小,根据传感器数据帧长度合理分配缓冲区,避免溢出。

网友E:
推荐为每个UART配置独立DMA通道,结合中断处理完整数据帧,平衡实时性与资源占用。

网友F:
中断模式适合低速率、简单场景,但多UART同时通信时效率低。

网友G:
DMA模式是STM32多UART通信的最佳实践,可实现高效、并行、低延迟的数据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