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堆和栈的区别

楼主(2025-09-16):
一个由C/C 编译的程序占用的内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 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 。注意它与数据结构中的堆是两回事,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呵呵。
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 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文字常量区: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程序结束后由系统释放。
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申请方式:
栈区(stack):
由系统自动分配。例如,声明在函数中一个局部变量 int b;
系统自动在栈中为b开辟空间

堆区(heap):
需要程序员自己申请,并指明大小,在c中malloc函数
如p1 = (char *)malloc(10);
在C 中用new运算符
如p2 = new char[10];
但是注意p1、p2本身是在栈中的。

网友A:
堆栈的设计很少巧妙非常不错

是的

网友B:
栈区由系统自动分配,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C(2025-10-19):
栈区(stack):由系统自动分配

网友D:
堆区需要程序员自己申请,并指明大小,在c中malloc函数

网友E:
堆和栈在程序设计时经常使用到

网友F:
对于单片机开发和理解程序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网友:
栈空间有限

网友G:
栈和堆在内存中相向生长,如果它们相遇 ,就会发生内存耗尽错误。

网友H:
标准库的 malloc/free可能效率不高,且容易产生碎片,不适合长期运行的单片机系统。

网友I:
在单片机中,栈大小通常在启动文件(.s文件)中预先定义。如果函数调用层次太深(如递归)或局部变量(如大数组)太大,极易导致栈溢出,覆盖其他内存数据,造成不可预知的崩溃。这是非常危险的错误。

网友J:
栈(Stack):用于函数调用、局部变量存储,遵循后进先出(LIFO)原则
堆(Heap):用于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K:
在资源紧张的嵌入式系统中,通常避免使用堆,而是使用静态分配(全局变量、静态变量)或栈上来管理内存。

网友L:
栈由系统自动分配回收,堆由程序员手动控制

网友M:
栈分配快且无碎片,堆分配慢且易产生内存碎片

网友N:
非常核心的计算机概念

网友O:
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

网友P:
栈空间较小,堆受限于系统虚拟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