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iP 系统级封装如何保证不同功能模块之间的电磁兼容性?

楼主(2025-09-19):
SiP 系统级封装在实现多功能模块集成时,如何保证不同功能模块之间的电磁兼容性?

网友A:
合理的布局规划是基础,将高频模块与敏感模块物理隔离,减少串扰。布线时需要注意信号完整性,对关键信号线采用差分对设计,并控制阻抗匹配。电源分配网络的设计需要为不同电压域提供低阻抗的电源路径,并适当使用去耦电容。采用屏蔽隔离技术,如接地屏蔽罩或屏蔽墙,可以有效阻隔电磁干扰的传播。

SiP封装中使用的材料直接影响EMC性能。选择具有良好电磁屏蔽特性的基板材料,如高频FR4或陶瓷基板,可以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辐射。对于三维堆叠的SiP,绝缘材料的介电常数和损耗因子需要仔细考虑。在工艺方面,建议采用微凸块、硅通孔(TSV)等互连技术可以缩短信号路径,降低辐射。优化接地系统的设计,确保所有模块都有低阻抗的接地回路。

建议建立完整的测试计划,覆盖所有工作模式和频段。对于发现的问题,可以采用时域和频域分析工具定位干扰源,然后通过修改布局、增加滤波或调整驱动强度等方法进行优化。

网友B:
提前优化模块的电路布局,比如让电源、信号的线路尽量短、少交叉,避免 “线间串扰”;还会在模块间加滤波元件,过滤掉多余的电磁信号,从源头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