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使用MM32F0144的一个奇怪的bug,一段代码影响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2025-09-16):
我使用mm32的串口2做485,9位通信,

然后又使用 spi2+dma 进行控制ws2812的灯带,给灯带填充数据的代码会影响485的接收中断,
我只要将#if 1 里面的代码 禁止运行 改为 #if 0
我的485通信就很OK,允许运行 485 就经常错误,
我将这个任务的优先级提高或者降低都是这样,
我感觉跟这段代码里面的多个跳转if判断有关,

void ColorDataSend(INT32U *pdata,INT8U len)
{
#if 1
        INT8U i,bitcnt,*pDst;
        INT32U d;
        INT16U bitaddr=1;
        for(i=0;i<len;i++)
        {
                d=*pdata++;
                for(bitcnt=0;bitcnt<24;bitcnt++)
                {
                        if(d&0x800000)
                                spiData[bitaddr/8]=BitTab[bitaddr&7];
                        else
                                spiData[bitaddr/8]&=~BitTab[bitaddr&7];
                        bitaddr+=3;
                        d<<=1;
                }
                if(i&1)        OSTimeDly(1);
        }
#endif
        SPI2DmaSend(spiData,sizeof(spiData)-1);
}

最后我将代码 改为 用查表法,用空间换时间,减少if的跳转,485的通信就OK了

void ColorDataSend(INT32U *pdata,INT8U len)
{
        INT8U  pos,*pdst=spiData;
        INT16U i;
        INT32U d;
        for(i=0;i<len;i++)
        {
                d=*pdata++;

                pos=(d&0xFF)*3;d>>=8;
                *pdst++=Color2DataTab[pos];
                *pdst++=Color2DataTab[pos+1];
                *pdst++=Color2DataTab[pos+2];

                pos=(d&0xFF)*3;d>>=8;
                *pdst++=Color2DataTab[pos];
                *pdst++=Color2DataTab[pos+1];
                *pdst++=Color2DataTab[pos+2];

                pos=(d&0xFF)*3;                //d>>=8;
                *pdst++=Color2DataTab[pos];
                *pdst++=Color2DataTab[pos+1];
                *pdst++=Color2DataTab[pos+2];
        }
        SPI2DmaSend(spiData,sizeof(spiData)-1);
}

楼主:
总感觉这个像是CPU的bug,在命令流水线上密集的跳转

网友A:
if(i&1)        OSTimeDly(1); //后面代码这句被删了。

网友A: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
void ColorDataSend(uint32_t *pdata,uint8_t len)
{
        uint8_t  *pdst = spiData, *psrc = (uint8_t *) pdata;

        while(len--)
        {
                *pdst++ = Color2DataTab[(*psrc++)+0];
                 *pdst++ = Color2DataTab[(*psrc++)+1];
                  *pdst++ = Color2DataTab[(*psrc++)+2];
                psrc++
        }
        SPI2DmaSend(spiData,sizeof(spiData)-1); //好奇怪的 长度 -1
}

网友A:
SPI2DmaSend(spiData,3*(uint16_t) le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i&1)        OSTimeDly(1); //后面代码这句被删了。

加入这句,接收的成功率反而好一点,去掉 丢包率更高

xch
SPI2DmaSend 把它屏蔽了是不是就不丢包

楼主:
我也忘了长度-1 是为什么了,不过我的 spiData 的长度是超过 色彩部分的  后面都是 00
这个也不是影响485接收的关键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忘了长度-1 是为什么了,不过我的 spiData 的长度是超过 色彩部分的  后面都是 00
这个也不是影响485 ...

试试我写的,补上一个 ;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入这句,接收的成功率反而好一点,去掉 丢包率更高

SPI2DmaSend 这个函数也许有问题。看不见它怎么写的。是不是在里面死等传输结束了?使得 DMA 没有发挥腾出MCU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