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沁恒CH592F开发中遇到的ADC采样不准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5-09-16):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最近接到一个物联网项目,就是做一个蓝牙控制继电器的案例,主控芯片采用国产沁恒CH592F,之前从没有用这个芯片开发过,所以对芯片并不了解,项目中有两个温度传感器,需要用到单片机ADC采集并转换成温度值,本来这个都比较简单的,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采集过程却一波三折,下面我给大家细细道来。
       下面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主角。

其中的温度adc电路如下

分别连接到PA12,PA13两个引脚,写了一个简单的代码,
/*********************************************************************
* @fn      NTC_SampleChannel_DMA_Block
*
* @brief   使用DMA阻塞方式采集指定通道的NTC数据
*
* @param   channel     - ADC通道
* @param   buf         - 数据缓冲区
* @param   len         - 缓冲区长度
* @param   timeout_ms  - 超时时间(毫秒)
*
* @return  0-成功, -1-失败
*/
int NTC_SampleChannel_DMA_Block(uint8_t channel, uint16_t *buf, uint16_t len, uint32_t timeout_ms)
{
    if((buf == NULL) || (len == 0))
        return -1;

    // 选择通道
    ADC_ChannelCfg(channel);

    // 设置自动转换周期
    ADC_AutoConverCycle(192);

    // 配置DMA
    ADC_DMACfg(ENABLE, (uint32_t)buf, (uint32_t)(buf + len), ADC_Mode_Single);

    // 启动自动DMA采样
    ADC_StartAutoDMA();

    // 等待DMA完成
    uint32_t waited = 0;
    const uint32_t poll_interval_ms = 10;

    while(!ADC_GetDMAStatus())
    {
        mDelaymS(poll_interval_ms);
        waited += poll_interval_ms;

        if(waited >= timeout_ms)
        {
            // 超时: 禁用DMA并返回错误
            ADC_DMACfg(DISABLE, 0, 0, 0);
            return -1;
        }
    }

    // 清理DMA
    ADC_StopAutoDMA();
    R16_ADC_DMA_BEG = ((uint32_t)buf) & 0xffff;
    ADC_ClearDMAFlag();
    ADC_DMACfg(DISABLE, 0, 0, 0);

    return 0;
}

/*********************************************************************
* @fn      NTC_GetAverage
*
* @brief   计算ADC采样平均值
*
* @param   buf - 数据缓冲区
* @param   len - 缓冲区长度
*
* @return  平均值
*/
uint16_t NTC_GetAverage(uint16_t *buf, uint16_t len)
{
    if((buf == NULL) || (len == 0))
        return 0;

    uint32_t sum = 0;
    for(uint16_t i = 0; i < len; i++)
    {
        sum += (buf[i] & RB_ADC_DATA);
    }
    return (uint16_t)(sum / len);
}
采集出来的信息通过CDC虚拟的串口打印,但是打印出来的却是明显与实际温度不对,

后面找了好久的错误,但一直都没有找到,本来想偷懒,不想看数据手册,现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拿出手册仔细查看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ch592f与我们平时用的MCU的adc都不同,下面我贴出来,免得大家以后再继续踩坑。

原来它的ADC可以带放大的,还有参考电压不同,如是赶紧修改我的宏定义。

下面再编译下载,终于在串口打印出正常的室温了。

网友A(2025-10-31):
这种采集板子淘宝毛毛多,你要做差异性你要拿点证书,这样高端产品才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采集板子淘宝毛毛多,你要做差异性你要拿点证书,这样高端产品才能用上。 ...

确实,但我的APP内是支持开关,点动,互锁,定时,预约,温控,好像淘宝还没有这样的板子,还有哪方面的证书公司比较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