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视图中缺少子目录,如何恢复显示

楼主(2025-09-17):
STM32IDE v 1.9.0 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缺少子目录,如何恢复显示?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我的项目目录以下拉列表形式显示。在>Core目录下,项目原本显示>Inc、>Src和>Startup三个子目录。但现在>Src不再显示在列表中,然而它仍被包含在构建过程中。我通过Windows资源管理器确认Core目录下实际包含这三个子目录,只是Src目录没有显示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如何使其重新显示????

网友A:
通常是由于 IDE 索引或视图缓存问题 导致的。

网友B:
刷新项目看看。

网友C:
重置 Project Explorer 视图。

网友D:
检查 .project 和 .cproject 文件.检查 Src 目录是否被正确引用。

网友E:
重新导入项目。

网友F:
关闭 STM32CubeIDE,重新打开 IDE,重建索引。

网友G:
可能是 IDE Bug,建议升级到 最新版 STM32Cube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