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使用C/C++时遇到两个错误

楼主(2025-09-17):
我在Windows 10上安装了STM32CUBE IDE,安装后使用C/C++时遇到两个错误:1. 在PATH中找不到g++程序;2. 在PATH中找不到gcc程序。另外,我在工具链中没有找到MinGW选项。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工具链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A:
也可能是环境变量缺失导致的。

网友B:
IDE版本估计可能不兼容。

网友C:
检查工具链路径,打开安装目录看是否存在 arm-none-eabi-gcc.exe 和 arm-none-eabi-g++.exe。若存在说明工具链已安装,但 IDE 未正确识别路径。若不存在需重新安装或修复 STM32CubeIDE。

网友D:
如果工具链存在但 IDE 报错,需手动指定路径。

网友E:
杀毒软件拦截了?

网友F:
临时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G:
IDE版本可能过旧,升级到最新版 STM32CubeIDE。

网友H:
忽略 MinGW 选项 ,STM32CubeIDE 默认使用 ARM 交叉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