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lvgl局部图片替换问题

楼主(2025-09-17):
请问LVGL能否像普通LCD显示那样,在同一画面中切换局部图片的显示,例如正常情况下显示音量图标,在静音模式在同一位置切换显示成静音图标,其它不变?

另外LVGL怎么调用外部其它变量做自己的显示?是直接调用还是要通过LVGL的内部函数转换后调用?

网友A:
LVGL 支持通过 动态更新对象属性 实现局部图片切换,不需重绘整个画面。

网友B:
用lv_img 对象 + 动态设置图片源。

网友C:
lv_label + 符号图标

网友D:
LVGL可以直接引用外部变量,但需注意线程安全和数据同步。

网友E:
LVGL支持int、float、字符串等基本类型,复杂数据需手动序列化。

网友F:
直接调用外部变量可直接引用全局变量,或通过 snprintf 格式化后显示

网友G:
可以的,LVGL支持局部显示,还支持透明度

楼主:
我这两天又仔细看了官方的API说明,它有一个隐藏属性的命令LV_OBJ_FLAG_HIDDEN,可以把不需要显示的图片设置为隐藏属性,这样就可以不显示了,而且图片切换调用有2个函数,一种是带移动效果的,一种是直接静默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