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 99se软件报错问题

楼主(2025-09-17):
重装也不行

网友A:
卸载干净清理一下电脑注册表,换个非汉化版的装,不知道为什么还在用99

网友B:
试试这个方法?
关闭 Protel 99 SE。
找到你的 .DDB 文件,立即为其创建一个备份(复制一份到其他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修复操作进一步损坏文件。
打开 Protel 99 SE,但不要打开那个损坏的 .DDB 文件。
在软件主界面,点击菜单栏的 File -> Run Process...。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在 Process 输入框中输入:Design Utilities.Repair
点击 OK。
此时会弹出另一个对话框,让你选择要修复的 .DDB 文件。找到你的损坏文件并选择它。
点击 OK 开始修复。软件会尝试重建数据库索引。
修复完成后,尝试再次打开这个 .DDB 文件,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试试这个:
运行CMD命令 然后输入
regsvr32.exe msjtes40.dll
老帖上的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6504807.html
现在还在用99SE很有坚持,不吃机器配置,软件体积小,功能也比较完善,感觉不好的是库文件支持。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试试这个
运行CMD命令,然后输入:
regsvr32.exe msjtes40.dll
一个老帖上的希望有用

网友C:
99SE可谓经典了,现在好多PCB板厂还支持,不吃机器配置,软件小,操作人性化,缺点是某些系统下安装和使用难,新一点的元件封装库没有。

网友D:
99se,xp下好用,Win7以上难用,需要很多自定义设置

网友E:
99会不会被发律师函?最难装的是multisim,我装了个14.2的,发现C盘存储容量不够了,想卸载装D盘,装了好几天没装上,花钱找别人也不行,钱退给我了。后来装了个10版本的,居然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按照坛友和网上的方法都不行,突然想到换个盘符,然后重装就行了,以前默认是C盘,现在换到D盘

所以是不能安装到系统盘?

网友F:
没发现有多难装 每次都一次装完成了。挺好用。

额,回复的8楼

网友G:
经典的一款软件

网友G:
以前在学校老师就是用这款教学,哈哈

网友G:
现在大多数公司很少用了吧,感觉只有部分板厂在用了

网友H:
现在还用99的,猜想是50岁以上的老工程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