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RFAL全面支持NFC Forum定义的多种协议

楼主(2025-09-18):
NFC-A(ISO 14443 Type A):广泛用于门禁卡、支付卡等。
NFC-B(ISO 14443 Type B):常见于交通卡、身份*等。
NFC-F(FeliCa):日本市场主流协议,用于交通卡、电子钱包等。
NFC-V(ISO 15693):适用于物流标签、资产管理等长距离场景。
NFC Forum Tag Types 1-5:支持不同数据格式的NFC标签读写。

网友A:
RFAL支持这么多协议,等于一个库就能覆盖绝大多数NFC应用场景。

网友B:
要不你考虑下用CMake或者类似的构建工具,把通用逻辑抽离,剩下的只做平台差异化?

网友C:
其实可以把驱动相关的头文件做成适配层,然后业务逻辑都放到同一套代码里。

网友D:
听起来更像是需要一个统一的框架,把不同微控制器的差异封装掉。

网友E:
用Git的子模块会不会适合你?更新一次主库就能同步到不同项目。

网友F:
如果只是头文件不同,那用宏开关切换一下平台也挺省事的。

网友G:
这种情况我感觉写个脚本自动化替换和同步也能缓解不少。

网友H:
你现在维护6个库太费劲了,长期看还是要搞成统一的代码基线。

网友I:
能不能把驱动接口抽象成虚函数或者接口类,具体实现按芯片分开?

网友J:
之前我遇到类似情况,最后搞了个HAL层,后来维护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