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模数转换器

楼主(2025-09-17):
MS5194T/MS5195T 是一款适合高精度测量应用的低功耗、低噪声、六通道差分输入的 24bit/16bit 模数转换器。其内部集成了低噪声输入缓冲器、低噪声仪表放大器、精密低噪声、低漂移内部带隙基准,也可采用外部差分基准电压。其片内还集成可编程激励电流源、burnout 电流源和偏置电压发生器。偏置电压发生器可将通道的共模电压设置为 0.5×AVDD。此芯片采用外部时钟或内部时钟,输出数据速率可通过软件设置数据更新速率为 4.17Hz 到 470Hz。电源电压范围为 2.7V 到5.25V。MS5194T/MS5195T 采用了 TSSOP24 封装。

  • • RMS 噪声:MS5194T 在 16.7Hz 为 40nV
  • • 功耗:典型值为 400μA
  • • 集成低噪声、可编程增益仪表放大器
  • • 集成低温漂电压基准:5ppm/°C
  • • 更新速率:4.17Hz 到 470Hz
  • • 集成 50Hz/60Hz 限波滤波器
  • • 集成可编程电流源
  • • 集成内部时钟振荡器
  • • 集成内部 burnout 电流、激励电流
  • • 集成片内偏置电压发生器
  • • 电源电压:2.7V 到 5.25V
  • • 工作温度范围:-40°C 到 105°C

楼主:
有兴趣小伙伴+v13510542339

网友A:
能用于工业级别的动态称重模块吗?
采样速率最快能达到多少S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于工业级别的动态称重模块吗?
采样速率最快能达到多少SPS?

可以的 ,更新速率最高到470HZ,采样速率应该是在125KSPS最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更新速率最高到470HZ,采样速率应该是在125KSPS最高

好的呢!

楼主:
您有空加下我微信,13510542339,可以的话免费给你送个样品测测

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更新速率最高到470HZ,采样速率应该是在125KSPS最高

采样速率125K,为啥数据更新速率才470,这个片子内部时钟是64K是咋做到125K的采样率的

网友C:
请问对于uv级别的信号和nv级别的电压信号,能采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对于uv级别的信号和nv级别的电压信号,能采集吗?

您好,5195T只有24位,对于UV级别的 可以实现,但是NV级别的,仅仅依靠它本身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