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如何优化 CH341 芯片在高波特率(如 1Mbps 以上)的稳定性?

楼主(2025-09-17):
在使用 CH341 芯片时,遇到高波特率下的数据传输稳定性问题,是否有已知的硬件或者软件优化方法?例如,如何降低误码率或者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
Hi,请问您这边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是串口这边有误码还是会丢包,排查是否误码可以测量下对端外设的TXD发包,一个比特位误差是否超过2%。如这个没问题,高波特率降低发包数据量和间隔是否正常,如是就是芯片来不及接收处理,此时可开启硬件流控。或者使用功性能更好的高速USB转串口芯片:CH346、CH9111等。
附,串口常见问题排查:https://www.wch.cn/bbs/thread-124522-1.html

网友B:
我也没看明白你的问题,意思就是你1m左右的波特率使用的时候不是很稳定?

网友C(2025-10-17):
在硬件设计上,确保CH341芯片的电源和地线布局合理,减少电源噪声对数据传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