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1 芯片的 USB 电源管理如何设计,以确保低功耗应用中的稳定性?

楼主(2025-09-17):
对于需要长时间工作的便携设备,如何设计电源供电电路以确保 CH341 芯片在 USB 电压不稳定或电流负载波动时依然能够可靠工作?

网友A:
Hi,CH341等USB转串口芯片内置3.3V的LDO用于给芯片内核和USB收发器提供电源。因此设计上建议是VCC采用外部5V供电,使用V3(LDO输出)给芯片内核等供电。此外您需要考虑VCC供电线路上的稳定性,直接从电源端考虑即可,主要考虑线路上有无较大负载导致电流波动或者有交流电源等干扰情况,然后按照相应优化方式进行预防即可。

网友B:
为了应对电流负载波动,可以在电路中加入电流限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