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使用 CH341 芯片时,是否有推荐的防护设计来抵抗 ESD 和电压浪涌?

楼主(2025-09-29):
在产品设计中,如何通过硬件保护(如 TVS 二极管)来提高 CH341 芯片的抗静电放电(ESD)能力,特别是在 USB 接口部分?

网友A:
看是什么应用的防护,如果仅仅是为了应对IEC-61400-4-3之类的标准测试,大部分ESD都可以满足要求。对着手册就可以选,但是想依靠ESD防护所有的干扰,基本不可能

网友B:
此外,还可以考虑在USB接口的D+和D-线上分别并联一个TVS二极管,以提供双向保护。确保选用的TVS二极管能够承受预期的ESD电压等级。

网友C(2025-11-11):
需从硬件器件搭配、电路设计、PCB 布局三个层面设计防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