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交流电流和电压的芯片能不能用来检测直流?

楼主(2025-09-17):
HLW8112之前一直用来检测交流的电流和电压。我们想用来检测直流电的电流和电压,不知是否可以?

                tyw 注

tyw
自已啃

网友A:
HLW8112 本身是一颗高精度的电能计量芯片,它通过测量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来计算出电流和电压的有效值。从纯测量的物理原理上讲,它既可以测量交流(AC),也可以测量直流(DC)。
所以应该是可以的。

但我没有用过。

网友B:
应该可以,但要注意算法。

网友C:
计量芯片,都支持AC/DC输入测量!注意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量程,以及内部高通滤波器设置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只要没有互感器,这类芯片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没有互感器,这类芯片都可以的。。。

8032不行的

网友E:
什么8032?井蛙的天空就这么小吗?

网友F:

除非是内部自带整流,否则,哪有交流的说法,所有芯片都是工作在直流。你去看市面常见的几家电量计量芯片,不都是AC220V整流成300V后再检测的吗?它的实质就是直流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