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ADC做数值转换的时候是除以4095,还是4096?

楼主(2025-09-17):
今天看AT32F437的Sample库时,突然发现ADC采样除以份数的问题。对于12位ADC,理论上ADC外设应该将0-Vref电压之间分成4096份,并将结果保存到数据寄存器。但当我们获取实际值的要做逆运算。这时对于采样值,我们应该除以多少呢?
我看官方的代码是除以的4095,应该也好理解,因为数据寄存器的取值是 0-4095嘛!
多多少少有点疑惑了?

网友A:
4096啊,一般都是4096就算你4095也没事,损失的精度很少!

网友B:
考虑一下假如ADC只有1位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96啊,一般都是4096就算你4095也没事,损失的精度很少!

我觉得也是 4096.
分成了4096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假如ADC只有1位的情况。

但是官方的示例代码确实是 4095。
这个要如何解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官方的示例代码确实是 4095。
这个要如何解释呢?

其实都可以,总之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比如1位的ADC,参考电压是2V,
当电压在0V~1V时,ADC值为0,
当电压在1V~2V时,ADC值为1,
那么你可以认为ADC为1代表1V,但有些人可能认为你这ADC怎么没达到满量程?
那行,咱也可以认为1代表2V。

个人认为4096更好,因为除以4096可以用右移12位代替,更省CPU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都可以,总之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比如1位的ADC,参考电压是2V,
当电压在0V~1V时,ADC值为0,

4096可以使用右移代替。
这个理由 实在太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都可以,总之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比如1位的ADC,参考电压是2V,
当电压在0V~1V时,ADC值为0,

大佬啊!
讲得透彻了!直接指导实践应用了

网友D:
肯定是4096.
不过,确实如果4096的话,采样数据不可能满值

网友D:
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直使用 409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4096.
不过,确实如果4096的话,采样数据不可能满值

理论上来说,本来就不是满值。或者说这种逐次逼近式的ADC本来也采集不到满值。正确使用ADC时 到了4095的时候,实际的电压就是在4095/4096*Vref 到 Vref之间。

以前还是挺纠结的,,后来看开了。。。就得按照4096来除

网友F:
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以4095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可以确保0%对应于0,100%对应于4095

网友G:
4096份是理论上的划分,但在实际编程中,我们通常使用4095作为除数

网友H:
有这个思考是很好的。
这是个语言逻辑的区别。
你说的4096份,这里最小概念是1份,没有零份的概念。
而adc取值范围是0到4095,其实也是4096个数字,代表着4096份,只不过最小份是对应的数值为0了。
实际应用中取决于小于1份的量你想表示为0还是1?

网友H:
那么为什么经常除以4095呢?
本来是应该除以4096的!
adc本身是把小于1LSB的算作数字0的。满量程就是算作4095。除以4096,高位不到顶,误差就可能有1个LSB了。
你如果觉得小于一份的量表示为1比较好,那么adc结果加一,范围就变成1--4096了。除以4096,低位又可能会多出1个LSB误差。
所以实际除4095比较好,这样把数值拉高一点,覆盖全量程,符合一般的逻辑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为什么经常除以4095呢?
本来是应该除以4096的!
adc本身是把小于1LSB的算作数字0的。满量程就是算作40 ...

谢谢分析与回复。
非常感谢。
现在觉得分成份数并不重要了,差的也不多。
但倾向于前面楼层据说,4096的计算起来更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来说,本来就不是满值。或者说这种逐次逼近式的ADC本来也采集不到满值。正确使用ADC时 到了4095的 ...

其实,我也是发了帖子后,看到大家的回复。也看开了!
4096 计算方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分析与回复。
非常感谢。
现在觉得分成份数并不重要了,差的也不多。

这里如果只是反推一下电压这样简单的计算,就不用考虑移位计算省时间的事儿。
因为常量数值计算可以放在一起先算,编译的时候就算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4096啊,一般都是4096就算你4095也没事,损失的精度很少!

算的时候按照4096来算么0-4095也是4096份么

网友J:
其实就是按照份数进行计算的,4096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