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各位大神,我想做2线制变送器,由单片机读取传感器,

楼主(2025-09-17):
各位大神,我想做2线制变送器,由单片机读取传感器,但是没有一点思路,读传感器时候,电流或大或小,是因为上拉电阻的原因,读取数据时电流大,读完就电流小了,如何做到稳流呢,做过的大神指点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是检测电流么?是检测小电流信号吧。小电流用跨导放大也就是常说的IV变换

网友B:
简单的上拉电阻应该不行,可以看看2线制变送器专用芯片,比如XTR111芯片。

网友C:
可以考虑把单片机的电源和稳压二极管并联,这样单片机用电小于4mA时,电流经过稳压管,不过单片机的最大电流也不能超过4mA,如果超过就比较麻烦,还需要开关电源

网友D:
太笨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上拉电阻应该不行,可以看看2线制变送器专用芯片,比如XTR111芯片。

我想用XTR115,这个5v输出小于3mA的不稳定用电,是不是芯片能够稳定在4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笨没看懂啥意思。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用XTR115,这个5v输出小于3mA的不稳定用电,是不是芯片能够稳定在4mA?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E:
需要研究透变送器的技术资料,应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可以查查资料。

我做了一块样板,XTR115输出的5V,负载电流大小会影响整体输出。并不能稳定在4mA.例如,不读取传感器数据,电流在3mA,读取时候3.5mA,就这样来回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