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些除法结果为零

楼主(2025-09-17):
我正在做一个小项目,需要使用一个变量来保存PWM频率,STM32F103中有些除法结果为零,而实际结果应为浮点数而非零?为了计算周期,写了一个除法运算:1/test_float,结果应该是浮点数周期……但结果却是零。

我使用的是Blue Pill开发板(STM32F103)和STM32Cube IDE。

我运行了以下简单示例来展示这个问题:

float test_float = 0;

test_float = 1/10;    // ====> test_float=0
test_float = 1/1000;   // ====> test_float=0
test_float = 1/10000000; // ====> test_float=0
test_float = 0.0000001;  // ====> test_float= 9.9999999999999995e-008 (正确)
为什么前四行结果为零?最后一行(test_float = 0.0000001;)得到了正确值(100 ns)

网友A:
这是C语言的特点,float test_float = 1 / 10;  实际过程是:首先右侧计算中没有浮点数,所以都按照整数计算结果=0,再把0转换成浮点数赋值给test_float; (不是先转换成浮点数再做除法);
例如 float v = 3/2; 结果是v=1,不是1.5;
要想正确必须是 1.0/10

网友B:
为什么最后一行是正确的?

网友C:
只保留商的整数部分,直接丢弃小数部分。

网友D:
使用 STM32F4/F7/H7 系列

网友E:
两个 float 相除,编译器会进行浮点除法

网友F:
使用 f 后缀

网友G:
显式地将其中一个操作数转换为 float 类型。

网友H:
C 语言会自动将整数提升为 float 再做除法

网友I:
浮点数除法才是你想要的

网友J:
浮点运算的正确触发条件?

网友E:
在性能关键代码中尽量避免浮点运算。

网友K:
根源在于整数除法,而不是浮点数除法。

网友L:
者是整数除法,后者是浮点数除法。

网友M:
当一个操作数是浮点数,另一个是整数时,编译器会自动将整数提升为浮点数,然后执行浮点数除法。

网友I:
使用定点数

网友N:
整数除法

网友O:
当一个操作数是浮点数,另一个是整数时,编译器会自动将整数提升为浮点数,然后执行浮点数除法

网友P(2025-10-17):
整数除**丢弃小数部分,只保留整数商

网友Q:
整数除法的截断特性与浮点运算的显式类型转换。

网友G:
使用浮点数常量

网友B:
没有硬件浮点运算单元吧

网友R:
同问:为什么最后一行是正确的?

网友S:
只需将除法运算中的至少一个操作数改为浮点类型,即可触发浮点除法,保留小数部分。

网友T:
那怎么最后一行是正确的

网友T:
关见是整数除法,而不是浮点数除法

网友U:
写 1/10 时,两个操作数都是整数,因此编译器会执行 整数除法,结果为 0,再隐式转换为 float 类型赋值

网友Q:
直接将一个浮点数字面量赋给了 test_float 变量,没有任何除法运算,因此它被正确地存储了。

网友V:
浮点常量的隐式转换

网友W:
C语言的“整数除法”规则

网友X:
当一个除法运算符 / 的两个操作数都是整数时,编译器会执行整数除法。

网友Y:
使用浮点数后缀

网友Z:
STM32F103与浮点运算

网友M:
只要让其中一个操作数变为浮点数,编译器就会执行浮点除法

网友AA:
将其中一个操作数强制转换为 float 类型。

网友V:
test_float = 1.0f / 10;      // 正确结果:0.1
test_float = 1.0f / 1000;     // 正确结果:0.001
test_float = 1.0f / 10000000; // 正确结果:0.0000001

网友AB:
在除法运算中至少将一个操作数转换为浮点类型,强制编译器执行浮点除法

网友AC:
1/1000 等表达式也因整数除法导致结果为零。

网友AD:
请执行浮点除法,而不是整数除法

网友AE:
将结果赋值给float变量,整数除法的计算过程已经完成,结果 0 被转换为float的 0.0

网友AF:
因为最后一行符合逻辑和题目要求。

网友AG:
必须确保除法运算中的至少一个操作数是浮点数。

网友AH:
当两个整数进行除法时,编译器优先执行整数运算,结果被截断为整数后再赋值给浮点变量。

网友F:
强制将浮点常量视为单精度

网友AI:
test_float = (float)1 / 10;       // 结果: 0.1
test_float = (float)1 / 1000;      // 结果: 0.001
test_float = (float)1 / 10000000;  // 结果: 1e-7

网友AJ:
结果会自动舍弃小数部分

网友AK:
强制进行浮点除法

网友E: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AL:
将整数常量改为浮点常量

网友AM:
只需将除法运算中的至少一个操作数改为浮点数

网友AN(2025-11-22):
整数除法就是当你用一个整数除以另一个整数时,结果只保留商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直接舍去。

网友AO:
让其中一个操作数本身就是浮点变量

网友AP:
有些除法结果为零 ,大概率是整数除法的截断效应,用浮点数常量就能强制触发浮点除法,避免结果被截断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