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包含更多与 STM32 兼容的 GNU 库

楼主(2025-09-18):
用 STM32Cube IDE 开发 STM32F407 的项目。

我想添加一个新的库(用 ANSI C 编写),用于管理 Zigbee 帧封装:https://github.com/digidotcom/xbee_ansic_library。

我遇到的问题是,该库的一些文件中包含了诸如#include <endian.h>的头文件,但这些头文件在 STM32 的 GNU 工具链中并不存在。据我观察,这类系统库通常位于以下路径:

STM32CubeIDE_1.4.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gnu-tools-for-stm32.10.3-2021.10.win32_1.0.0.202111181127\tools\arm-none-eabi\include

我解决方法是下载原始的 GNU endian.h 库并将其添加到该路径中,但这样做会带来两个问题:

GNU 库与 IDE 库之间存在声明冲突,因为 GNU 库与 STM32 的 GNU 工具链并不完全一致。这会导致数百个编译错误。

这种解决方法仅适用于我当前的工作电脑。如果我想在其他电脑上编译该项目,就必须重复同样的操作。

是否有方法可以有效地将更多与 STM32 兼容的 GNU 工具(例如 endian.h 或 ioctl.h)添加到 IDE 中?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移植性问题,直接拷贝系统头文件肯定会冲突。

网友B:
我感觉你CCR寄存器设置有点问题,清零和重新写的时候是不是把FMODE给覆盖掉了?

网友C:
你最后那行写INSTRUCTION的时候直接覆盖CCR,会不会把之前的模式配置冲掉?

网友D:
我之前踩过坑,QUADSPI->CCR要一次性写进去所有模式+指令,不能分段写。

网友E:
另外要确认一下Flash芯片的RDID命令是不是0x9F,不同厂家的细节不一样。

网友F:
你把DLR设成19,其实只会收到20字节,但ID命令通常只返回3个字节。

网友G:
建议先最简单的模式:读3个字节ID,看看能不能跑通,确认有波形。

网友H:
逻辑分析仪抓一下QSPI线看看,有没有时钟和片选动作,能快速定位。

网友I:
TouchGFX里的QSPI初始化是针对内存映射模式的,裸机要自己精简适配。

网友J:
我建议先用HAL库的HAL_QSPI_Command()试试,把流程跑通再对照裸机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