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CubeIDE在代码大小达到闪存的50%时下载Segment[0]失败

楼主(2025-09-18):
用的是stm32cubeide 1.9.0版本、stlink-v3调试器和具有1M闪存的stm32l4r9芯片。在代码大小达到128个扇区(约闪存的50%)之前一切正常。现在当我尝试下载并调试应用程序时出现以下错误:

Starting server with the following options:
       Persistent Mode           : Disabled
       Logging Level             : 1
       Listen Port Number        : 61234
       Status Refresh Delay      : 15s
       Verbose Mode              : Disabled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Debugger connected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Debugger connected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Erasing internal memory sectors [0 128]
Download in Progress: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Segment[0]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the File

网友A:
扇区大小是否在达到128扇区后发生变化。

网友B:
下载前需要擦除对应的闪存扇区。如果扇区大小变化,擦除操作可能需要调整。

网友C:
更新STM32CubeIDE和ST-LINK驱动

网友D:
STM32CubeIDE 1.9.0可能存在已知的问题。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E:
检查内存对齐和地址范围。

网友F:
建议优化程序大小和内存使用。

网友G:
STM32CubeIDE的问题

网友H:
ST-LINK-V3与开发板之间的连接有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