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在CubeIDE调试时读取/更改SFR值

楼主(2025-09-18):
在调试时无法读取/更改SFR值。

操作时,IDE会抛出错误。

目前唯一能读取/更改值的方法是暂停调试会话。

我记得这个功能之前在CubeIDE中是存在的?

我用的是STM32G474RE Nucleo开发板。

网友A:
检查调试模式,对于STM32G4系列,SWD通常是首选。

网友B:
更新STM32CubeIDE和固件。

网友C:
芯片的调试选项字节设置没有启用任何可能限制调试访问的选项。

网友D:
调整寄存器的刷新频率。

网友E:
用内存访问代替SFR访问。

网友F:
检查硬件是否问题。

网友G:
重置调试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