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从STM32CubeIDE调试器读取内存映射内存时出错。

楼主(2025-09-18):
通过STM32CubeIDE软件将程序写入Mikrobus Clicker 2 (STM32F407VG)开发板,并使用ST-LINK/V2连接开发板。

我已配置引脚并将其设置为串行线模式,调试模式设置为SWD。

出现了以下错误:
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GDB server. Version 5.5.0
Copyright (c) 2019, STMicroelectronics. All rights reserved.

Starting server with the following options:
     Persistent Mode      : Disabled
     LogFile Name        : /Users/admin/STM32CubeIDE/workspace_1.3.0/myproject/Debug/st-link_gdbserver_log.txt
    Logging Level       : 31
    Listen Port Number     : 61234
    Status Refresh Delay    : 15s
    Verbose Mode        : Enabled
    SWD Debug         : Enabled

Target connection mode: Attach
Hardware watchpoint supported by the target
COM frequency = 4000 kHz
ST-LINK Firmware version : V2J36S7
Device ID: 0x413
PC: 0xfffffffe

ST-LINK device status: HALT_MODE
ST-LINK detects target voltage = 1.19 V
ST-LINK device status: HALT_MODE
ST-LINK device initialization OK

Waiting for debugger connection...
Waiting for connection on port 61234...
Accepted connection on port 61234...
Debugger connected

CM4 Failed to read all registers
FAILED to REGISTER Values from the target
Debugger connection lost.
Shutting down...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开发板的电源输入是否正常。

网友C:
电源电路是否有故障,如稳压器损坏或电容失效。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开发板上STM32芯片的VDD引脚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E:
升级一下ST-LINK/V2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F:
调试接口配置可能不对吧

网友G:
降低SWD时钟速度。

网友H:
在连接ST-LINK之前,手动复位目标芯片。

网友I:
更新或重新安装ST-LINK驱动。

网友J:
芯片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