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STM32CubeIDE调试器读取内存映射存储器时出错

楼主(2025-09-18):
用STM32H753(搭载EVAL2评估板)连接了一个外部QSPI闪存。
目前CPU主频为400MHz,QSPI配置为单IO(SPI)模式,频率为12.5MHz。
可以使用间接模式擦除、编程和读取闪存,然后通过我的软件在内存映射模式下读取。
但是,通过调试器在内存映射模式下读取闪存时,出现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并非随机出现,而是有明显的规律(闪存中已编程为从0x00到0xFF的连续值):

网友A:
QSPI时钟配置不当吧。

网友B:
在无调试器的情况下运行代码试试。

网友C:
如果CPU缓存未正确刷新或无效,可能导致读取的数据不一致。

网友D:
时钟速度可能过低,导致调试器读取时出现超时或数据不稳定。

网友E:
提高QSPI时钟频率看看。

网友F:
QSPI内存映射模式可能需要特定的地址对齐设置。

网友G:
固件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

网友H:
检查STM32CubeMX中的QSPI配置,地址对齐设置与闪存要求相匹配。

网友I:
调试器访问速度可能过快。

网友J:
在调试器设置中降低内存访问速度,或调整调试器的读取延迟参数。

网友K:
闪存在内存映射模式下可能需要特定的初始化序列。

网友L:
QSPI信号线可能受到噪声干扰,导致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