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在库之间共享代码。

楼主(2025-09-18):
我要为3-5款微控制器分别维护6个库,最近已经力不从心了。

很多用户反馈说遇到了我早已修复的bug,结果发现我根本没有为特定微控制器更新代码。

有没有办法同步这些项目?

代码几乎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别是.cpp文件中包含的头文件以及该头文件引用的驱动程序有所不同。

网友A:
在库之间共享代码确实挺头疼的,尤其是不同MCU头文件还不一样。

网友B:
训练好的模型要先转成.onnx或者tflite,然后用工具转成C代码再烧录进去。

网友C:
STM32N6好像在SDK里自带了AI示例,可以跑分类或者语音检测的demo。

网友D:
其实整个流程就是训练→量化→转换→部署→优化,关键是量化这一步。

网友E:
你可以先试试跑他们提供的手写数字识别例子,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F:
ST的GitHub上也有AI部署案例,可能比文档更直观。

网友G:
如果是自己训练的模型,记得要检查运算算子是否受支持。

网友H:
Cube.AI里有个界面化流程,可以直接把模型转换并生成代码,很方便。

网友I:
硬件上N6有加速单元,用的时候比纯CPU跑快不少。

网友J:
要是你有实际需求,可以先用现成demo改一改,再替换成自己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