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程序超过128KB无法运行。

楼主(2025-09-18):
该程序使用STM32H753进行编程。

当程序大小超过128KB时,它就无法运行。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STM32H753内置2MB的Flash存储器,地址从0x08000000开始。

网友B:
用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C:
检查启动文件中定义的堆栈指针和复位处理程序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D:
时钟配置可能有误!

网友E:
检查链接脚本中定义的Flash大小与实际硬件是否匹配。

网友F:
检查程序启动和执行地址。

网友G:
如果内部RAM不足,可以考虑使用外部RAM来扩展内存空间。

网友H:
优化代码和内存使用

网友I:
减少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