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设备配置工具不遵循资源配置/排除构建。

楼主(2025-09-18):
在STM32CubeIDE项目中将u8g2作为Git子模块使用。有一个“sys”子目录,其中包含87个.c文件。当我保存设备配置时,它会打开所有87个文件,然后设备配置工具消失。排除构建没有帮助。在Windows文件系统中将文件标记为隐藏也没有帮助。

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听起来是CubeIDE在刷新工程时强行索引子模块里的所有C文件,才会导致工具崩掉。

网友B:
排除构建只是编译层面的,设备配置工具还是会去扫描源文件夹。

网友C:
可以考虑在项目外放u8g2子模块,只在工程里加link的方式引用。

网友D:
另外一个办法是改工程属性,把sys目录标记为资源过滤,不让IDE去解析。

网友E:
Eclipse系IDE常见bug,隐藏文件对它不起作用,它按目录结构硬扫。

网友F:
有人建议把不需要的.c文件扩展名改成.cc或者._c,避免CubeMX识别。

网友G:
也可以单独新建一个库工程放u8g2,然后在主工程里引用库,不直接包含源。

网友H:
如果必须在同一工程,试试在.cproject里手动删掉相关source entry。

网友I:
Windows环境对大目录扫描本来就慢,更容易触发IDE假死。

网友J:
总的来说,最佳实践还是把第三方库独立出来,不让Cube工具去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