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正点原子K210连载】第二十七章 高级加密加速器实验《DNK210使用指南-SDK版》

楼主:
第二十七章 高级加密加速器实验

本章将介绍Kendryte K210的AES模块的使用,通过AES256加密实验帮助读者了解AES相关知识。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会对Kendryte K210内置的硬件AES模块有初步认知和应用能力。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27.1 AES介绍
27.2 硬件设计
27.3 程序设计
27.4 运行验证

27.1 AES介绍
Kendryte K210内置AES(高级加密加速器),相对于软件可以极⼤的提高AES运算速度。 AES加速器支持多种加密/解密模式(ECB,CBC,GCM),多种⻓度的KEY(ECB,CBC,GCM)的运算。
AES 加速器是用来加密和解密的模块,具体性能如下:
1. 支持ECBCBCGCM三种加密方式
2. 支持128位,192位,256位三种长度的KEY
3. KEY可以通过软件配置,受到硬件电路保护
4. 支持DMA传输
Kendryte K210提供了非常多操作AESAPI函数,我们这里就不一一详细讲解,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官方库文件aes.caes.h,本章以AES256实验为例,以表格的形式讲述部分用到的函数,这些函数介绍如下:
函数名
描述
aes_ecb256_hard_encrypt
AES-ECB-256 加密运算。输入输出数据都使用 cpu 传输。ECB 加密将明文按照固定大小 16bytes 的块进行加密的,块大小不足则进行填充。ECB 模式没有用到向量。
aes_ecb256_hard_decrypt
AES-ECB-256 解密运算。输入输出数据都使用 cpu 传输。ECB 加密将明文按照固定大小 16bytes 的块进行加密的,块大小不足则进行填充。ECB 模式没有用到向量。
aes_cbc256_hard_encrypt
AES-CBC-256 加密运算。输入输出数据都使用 cpu 传输。CBC 加密将明文按照固定大小 16bytes 的块进行加密的,块大小不足则进行填充。
aes_cbc256_hard_decrypt
AES-CBC-256 解密运算。输入输出数据都使用 cpu 传输。CBC 加密将明文按照固定大小 16bytes 的块进行加密的,块大小不足则进行填充。
aes_gcm256_hard_encrypt
AES-GCM-256 加密运算。输入输出数据都使用 cpu 传输。
aes_gcm256_hard_decrypt
AES-GCM-256 解密运算。输入输出数据都使用 cpu 传输。
aes_ecb256_hard_encrypt_dma
AES-ECB-256 加密运算。输入数据使用 cpu 传输,输出数据都使用 dma 传输。ECB 加密将明文按照固定大小 16bytes 的块进行加密的,块大小不足则进行填充。ECB 模式没有用到向量。
aes_ecb256_hard_decrypt_dma
AES-ECB-256 解密运算。输入数据使用 cpu 传输,输出数据都使用 dma 传输。ECB 加密将明文按照固定大小 16bytes 的块进行加密的,块大小不足则进行填充。ECB 模式没有用到向量。
aes_cbc256_hard_encrypt_dma
AES-CBC-256 加密运算。输入数据使用 cpu 传输,输出数据都使用 dma 传输。CBC 加密将明文按照固定大小 16bytes 的块进行加密的,块大小不足则进行填充。
aes_cbc256_hard_decrypt_dma
AES-CBC-256 解密运算。输入数据使用 cpu 传输,输出数据都使用 dma 传输。CBC 加密将明文按照固定大小 16bytes 的块进行加密的,块大小不足则进行填充。
aes_gcm256_hard_encrypt_dma
AES-GCM-256 加密运算。输入数据使用 cpu 传输,输出数据都使用 dma 传输。
aes_gcm256_hard_decrypt_dma
AES-GCM-256 解密运算。输入数据使用 cpu 传输,输出数据都使用 dma 传输。
aes_init
AES 硬件模块的初始化
aes_process
AES 硬件模块执行加密解密操作
gcm_get_tag
获取 AES-GCM 计算结束后的 tag
表27.1.1 AES部分API函数介绍
上表介绍了AES256操作所用到的所有API函数。
27.2 硬件设计
27.2.1 例程功能
1. 计算并打印输出AESECB模式、CBC模式和 GCM 模式对数据加密处理的时间(包括软件和硬件的对比时间,CPU DMA 使用的是硬件的 AES )。
27.2.2 硬件资源
1.USB接口
UARTHS_TX – IO5
UARTHS_RX – IO4
27.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内容,主要讲解AES模块的使用,无需关注原理图。
27.3 程序设计
27.3.1 main.c代码
本章例程均来自官方SDKDEMO,本章仅简单介绍下maic.c文件部分函数的功能,代码如下所示:
int main(void)
{
    aes_cipher_mode_t cipher;
    printf("begin test %d\n", get_time_flag);
    for (cipher = AES_ECB; cipher < AES_CIPHER_MAX; cipher++)
    {
        printf("[%s] test all byte ... \n", cipher_name[cipher]);
        if (AES_CHECK_FAIL == aes_check_all_byte(cipher))
        {
            printf("aes %s check_all_byte fail\n", cipher_name[cipher]);
            return -1;
        }
        printf("[%s] test all key ... \n", cipher_name[cipher]);
        if (AES_CHECK_FAIL == aes_check_all_key(cipher))
        {
            printf("aes %s check_all_key fail\n", cipher_name[cipher]);
            return -1;
        }
        printf("[%s] test all iv ... \n", cipher_name[cipher]);
        if (AES_CHECK_FAIL == aes_check_all_iv(cipher))
        {
            printf("aes %s check_all_iv fail\n", cipher_name[cipher]);
            return -1;
        }

        printf("[%s] [%ld bytes] cpu time = %ld us, dma time = %ld us, soft time = %ld us\n", cipher_name[cipher],
                AES_TEST_DATA_LEN,
                cycle[cipher][AES_HARD][AES_CPU]/(sysctl_clock_get_freq(SYSCTL_CLOCK_CPU)/1000000),
                cycle[cipher][AES_HARD][AES_DMA]/(sysctl_clock_get_freq(SYSCTL_CLOCK_CPU)/1000000),
                cycle[cipher][AES_SOFT][AES_CPU]/(sysctl_clock_get_freq(SYSCTL_CLOCK_CPU)/1000000));
    }
    printf("aes-256 test pass\n");
    while (1)
        ;
    return 0;
}
可以看到,mian函数主要的功能是通过一个for循环,把 AES 的三种模式(ECB/CBC/GCM)对应的时间打印出来。
check_result_t aes_check_all_byte(aes_cipher_mode_t cipher)
{
    uint32_t check_tag = 0;
    uint32_t index = 0;
    size_t data_len = 0;
    memset(aes_hard_in_data, 0, AES_TEST_PADDING_LEN);
    if (cipher == AES_GCM)
        iv_len = iv_gcm_len;
    for (index = 0; index < (AES_TEST_DATA_LEN < 256 ? AES_TEST_DATA_LEN : 256); index++)
    {
        aes_hard_in_data[index] = index;
        data_len++;
        AES_DBG("[%s] test num: %ld \n", cipher_name[cipher], data_len);
        if (aes_check(aes_key, key_len, aes_iv, iv_len, aes_aad, aad_len, cipher, aes_hard_in_data, data_len)
            == AES_CHECK_FAIL)
            check_tag = 1;
    }
    memset(aes_hard_in_data, 0, AES_TEST_PADDING_LEN);
    get_time_flag = 1;
    data_len = AES_TEST_DATA_LEN;
    AES_DBG("[%s] test num: %ld \n", cipher_name[cipher], data_len);
    for (index = 0; index < data_len; index++)
        aes_hard_in_data[index] = index % 256;
    if (aes_check(aes_key, key_len, aes_iv, iv_len, aes_aad, aad_len, cipher, aes_hard_in_data, data_len)
        == AES_CHECK_FAIL)
        check_tag = 1;
    get_time_flag = 0;
    if(check_tag)
        return AES_CHECK_FAIL;
    else
        return AES_CHECK_PASS;
}
AES检测所有byte
check_result_t aes_check_all_key(aes_cipher_mode_t cipher)
{
    size_t data_len = 0;
    uint32_t index = 0;
    uint32_t i = 0;
    uint32_t check_tag = 0;
    memset(aes_hard_in_data, 0, AES_TEST_PADDING_LEN);
    if (cipher == AES_GCM)
        iv_len = iv_gcm_len;
    data_len = AES_TEST_DATA_LEN;
    for (index = 0; index < data_len; index++)
        aes_hard_in_data[index] = index;
    for (i = 0; i < (256 / key_len); i++)
    {
        for (index = i * key_len; index < (i * key_len) + key_len; index++)
            aes_key[index - (i * key_len)] = index;
        if (aes_check(aes_key, key_len, aes_iv, iv_len, aes_aad, aad_len, cipher, aes_hard_in_data, data_len)
            == AES_CHECK_FAIL)
            check_tag = 1;
    }
    if(check_tag)
        return AES_CHECK_FAIL;
    else
        return AES_CHECK_PASS;
}
AES检测所有key
check_result_t aes_check_all_iv(aes_cipher_mode_t cipher)
{
    size_t data_len = 0;
    uint32_t index = 0;
    uint32_t i = 0;
    uint8_t check_tag = 0;
    memset(aes_hard_in_data, 0, AES_TEST_PADDING_LEN);
    if (cipher == AES_GCM)
        iv_len = iv_gcm_len;
    data_len = AES_TEST_DATA_LEN;
    for (index = 0; index < data_len; index++)
        aes_hard_in_data[index] = index;
    for (i = 0; i < (256 / iv_len); i++)
    {
        for (index = i * iv_len; index < (i * iv_len) + iv_len; index++)
            aes_iv[index - (i * iv_len)] = index;
        if (aes_check(aes_key, key_len, aes_iv, iv_len, aes_aad, aad_len, cipher, aes_hard_in_data, data_len)
            == AES_CHECK_FAIL)
            check_tag = 1;
    }
    if(check_tag)
        return AES_CHECK_FAIL;
    else
        return AES_CHECK_PASS;
}
AES检测所有IV。
27.4 运行验证
DNK210开发板连接到电脑主机,通过VSCode将固件烧录到开发板中,我们打开“串口终端”,可以看到串口中断不断的打印数据,如下图所示:
图27.4.1 “串行终端”窗口打印输出

网友A(2025-09-28):
原来AES叫高级加密加速器啊?我以为就是一种加密算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