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雅特力 ethercat

楼主(2025-09-18):
有用过雅特力 ethercat  做主站控制伺服驱动器吗?  官网下载了工程,目前可以找到伺服驱动器,没看明白怎么收发数据
可有偿

网友A:
我用过雅特力 ethercat  做主站

网友B:
不过我了解到雅特力AT32系列MCU目前不支持作为EtherCAT主站控制伺服驱动器。
EtherCAT对硬件实时性要求极高,通常需要专用的ASIC或集成ESC的处理器。AT32作为通用MCU,缺乏必要的硬件支持,无法满足严格的实时通信协议要求。

网友C:
收发数据的话,通常需要设置正确的EtherCAT通信参数和伺服驱动器的参数

网友D:
其实主要是Ethercat通信芯片选择很重要

网友E:
需要设置正确的PDO映射和同步管理器配置。你可以尝试调整这些设置,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F:
没有用过,雅特力MCU自带EtherCAT的MAC控制器?

网友G:
EtherCAT不是都是用的外部专用以太网控制器芯片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了解到雅特力AT32系列MCU目前不支持作为EtherCAT主站控制伺服驱动器。
EtherCAT对硬件实时性 ...

你搞反了,主站没问题的,从站才是难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收发数据的话,通常需要设置正确的EtherCAT通信参数和伺服驱动器的参数

肯定需要正常设置的!

网友J(2025-10-23):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雅特力 ethercat  做主站

怎么写主站啊

楼主:
有demo 程序 ,可以实现基本通信

楼主:
其实还是接线问题, 松下的伺服驱动器有些线没有接,需要在配置软件里面设置成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雅特力 ethercat  做主站

可以加个好友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demo 程序 ,可以实现基本通信

哥,我看了有示例,需要移植到自己的项目里.里面很多东西都需要裁剪,我不知道做啥

你们是用这个主站做什么功能,可以把自己项目的功能搬到示例里面,我之前没有用过ethercat,现在也是摸索阶段

网友J:
可以私信询问吗,我这公司让我自主学习,没有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私信询问吗,我这公司让我自主学习,没有头绪

可以

网友K:
这里有一个案例 ,不知道是否满足楼主需求
将Ethercat 协议移植到AT32F407/AT32F437。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522

我就是用的这个工程

楼主:
我就是用的这个工程

网友J:
哥我这个上面没发加好友,我的QQ24063176801

网友A:
AT官方的在项目上根本就用不了,需要自己去修改。

网友L:
如果你对如何配置和使用EtherCAT有疑问,可以加入一些技术论坛或者社区

网友M:
是的,我也有类似经验。你可以先检查一下ethercat网络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设备地址、PDO映射等

网友N:
关于ethercat的数据收发,你可以参考雅特力的技术支持论坛,那里有很多实际案例和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