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干扰求救

楼主(2025-09-18):
如图,24V上面有个干扰,我怀疑220V上面也有但没测,求大佬们指点一下,这个干扰信号频率怎么算?有没有推荐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找到干扰造成的原因,就可以了

网友B:
添加滤波电容

网友C:
用电源滤波器

网友D:
如果干扰是由外部电磁场引起的,可以使用金属屏蔽罩将干扰源或受干扰的电路部分屏蔽起来。屏蔽罩应良好接地,以将干扰信号导入大地。

网友E:
这个干扰是周期性出现的吗?目前的电源结构是怎么样的?220V 经外部ACDC模块转为24V后接到你的板子上吗?周边有没有大功率电器,比如电焊机、变频器、大电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