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求救

楼主(2025-09-18):
如图,24V上面有个干扰,我怀疑220V上面也有但没测,求大佬们指点一下,这个干扰信号频率怎么算?有没有推荐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救不了干扰。
换个电源吧

网友B:
是你设计的电源的话就重新画个板子,是你买的电源的话那就换个电源。

买的

网友C:
想问下,这个滤不掉吗?

网友D:
环路、地线、LC振荡

网友E:
频率较高,输出加个磁环后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较高,输出加个磁环后没了

这个的T是120us  还是10u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这个滤不掉吗?

还没做

网友E:
建议按100US考虑就可以了

网友F:
看起来像是瞬时负载引起的,靠近负载侧加个电解试试,不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像是瞬时负载引起的,靠近负载侧加个电解试试,不用太大

是负载一个220V的气压泵停止的时候的

网友G:
要看干扰来自哪里,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我感觉可能是来自气泵电机,

网友H(2025-10-24):
加个反向管,把它快速释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