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对ADC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IO口输出矩形波

楼主(2025-09-18):
该图为单片机采集物品外部引脚脉冲图,要求每个峰峰与峰谷合并成矩形波(峰峰和峰谷大小可能不一样),从IO口输出。
请给位朋友看看软件用那个算法合适?或者有没有处理这个波形的方向?

网友A:
计算瞬时值与平均值,求差,这个差的绝对值大于一定值时判断斜率,当斜率极性反转时控制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瞬时值与平均值,求差,这个差的绝对值大于一定值时判断斜率,当斜率极性反转时控制IO口。 ...

感谢大佬,请问是否有这方面的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请问是否有这方面的参考?

我觉得不需要参考。
平均值简单吧,N个采样值加起来除以N就是,或者用递推平均、类似于RC滤波的方式:
y=(y*9+x)/10;
斜率就是这次的采样值减去上次的采样值,还有啥不会呢?
自己慢慢琢磨。

实践证明,这个方法是最可靠的,这个公式叫一阶惯性,用输入减去这个值就构成了 “实际微分”,就是瞬时斜率,当这个值大于一个定值(需要根据频率实测),小于一个负值置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瞬时值与平均值,求差,这个差的绝对值大于一定值时判断斜率,当斜率极性反转时控制IO口。 ...

斜率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瞬时值与平均值,求差,这个差的绝对值大于一定值时判断斜率,当斜率极性反转时控制IO口。 ...

感谢,

网友B:
这玩意不好做。不知哪个是峰啷个谷,还是等新华社通稿。
具体情况参考股市指数

网友C:
求一定数量的ADC数据,如果需要滤波,可以加上去极值的算术平均算法,然后求固定个数的平均值里面最小值和最大值,作为波谷和波峰?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D:
千万不敢求“数学微分”,否则后果你可以试试,多少世界级大公司都载过这个坑,有点到现在还在坑里,几十年都没修改的BUG。
就是这个“斜率”或微分。

网友B:
做出来可用卖很多钱。

我想用它分析K线炒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好做。不知哪个是峰啷个谷,还是等新华社通稿。
具体情况参考股市指数 ...

正解

网友F:
人才,都类推 到股市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