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wm控制中,频率根据什么来确定?

楼主(2025-09-18):
pwm调压调光一般是通过调整占空比来实现。那么pwm的频率是根据什么来确定呢?

网友A:
你需要的刷新速度决定你控制PWM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刷新速度决定你控制PWM频率

新项目也不确定哪个频率合适,如何确定呢?实测?

网友A:
这个一般有需求或者工程经验,比如灯,你需要多长时间就改变亮度或者颜色,是需要肉眼可见还是不可见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有需求或者工程经验,比如灯,你需要多长时间就改变亮度或者颜色,是需要肉眼可见还是不可见这些 ...

一般要求不可见闪烁,那么频率越高越好?

网友A:
也不是,太快没有必要,只要超过人眼可识别的时间频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太快没有必要,只要超过人眼可识别的时间频率就行

其他应用呢,比如pwm电机调速,用多少频率

网友B:
既然是调光,就是根据人的眼睛定的:
一般最小应大于400,所以400-1000Hz是比较合理。
除非你的光不是LED,而是老式的白炽灯,则200-500也可以。

网友C:
如果是家用台灯(LED方案)PWM频率越高越好,例如某手机背光PWM高达1440HZ

1.4k不是很高吧

网友D:
发热问题

网友E:
一般情况下要根据负载情况选择PWM频率。
以调整灯光亮度为例:在最小占空比时,要求不能闪烁。
以驱动有刷电机为例:在整个占空比范围内要求电机转动平稳,不能产生振动。

频率低了电机容易产生振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