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任务在与服务器连接时失败。

楼主(2025-09-19):
在STM32h753zi开发板上有一个主任务,大小为3K,在该任务中我调用了6个子任务。

任务1 - 5K 正常优先级
任务2 - 1K 正常优先级
任务3 - 2K 正常优先级
任务4 - 2K 正常优先级
任务5 - 1K 正常优先级
任务6 - 3K 正常优先级

问题是:如果注释掉一个或两个任务,其他任务可以正常运行,否则某些任务无法连接。

例如

注释掉任务5和6后,任务3和4正常工作

注释掉任务4后,任务3正常工作

-> 未出现任何硬错误处理或malloc问题
-> 不存在全局变量

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栈空间不足可能导致其他任务无法调度。

网友B:
栈和堆的内存区域可能重叠,或未正确分配。

网友C:
检查并增加任务栈大小。

网友D:
调整任务优先级,避免所有任务使用相同优先级,导致频繁切换。

网友E:
检查链接器脚本,栈和堆的内存区域要不重叠。

网友F:
推荐用静态内存分配,避免动态分配,改用静态栈。

网友G:
注释掉所有任务,逐步启用。

网友H:
任务栈分配不足或优先级配置不当,导致调度冲突或栈溢出。

网友I:
用的什么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