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通过UART_Transmit中断时触发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5-09-19):
, , , ,

在STM32F767ZI中跑FreeRTOS。在任务中创建交互式菜单,同时另设一个使用HAL_GPIO_TogglePin的任务来验证双任务协同工作。菜单文本本身可以正常发送到终端,当我发送对应选项的字符后,字符能被正确识别,但仅能发送出前2-3个字符就会触发HardFault_Handler。

我已试过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将TIM6更改为Systick作为时基源。下图展示了我开始使用FreeRTOS之前所有程序中一直使用的Transmit_Callback。

这些是我在任务中调用于发送消息的函数

set_rx 函数的作用是将 Rx 标志设置为 1,以便让 rx_callback 接收来自用户的字符。

网友A:
任务使用的栈空间太小,当函数调用层级过深或局部变量过大时,栈被破坏,导致返回地址或寄存器被覆盖,最终触发HardFault。

网友B:
在HardFault触发时,检查MSP寄存器指向的堆栈指针,分析调用栈。

网友C:
HardFault首先应检查栈大小。

网友D:
任务堆栈大小设置过小,或中断嵌套导致堆栈深度超过配置值。

网友E:
在任务中,优先使用HAL_UART_Transmit、HAL_I2C_Master_Transmit等阻塞式函数,它们能很好地与RTOS调度器配合。

网友F:
可能存在缓冲区越界写入,或未正确处理任务间同步

网友G:
堆栈溢出后,可能会破坏 FreeRTOS 内部数据结构、中断向量表、甚至返回地址,最终触发 HardFault

网友H:
不要在 中断回调里直接调用复杂发送逻辑,尤其是涉及字符串的。

网友I:
使用Keil/IAR的内存填充工具检查关键变量 是否越界。

网友F:
堆栈溢出是导致HardFault的一个常见原因。

网友J:
避免高优先级中断抢占低优先级中断导致的问题。

网友K:
访问了无效的内存地址

网友L:
堆栈溢出

网友M:
增大任务堆栈大小

网友N:
调试FreeRTOS问题的利器,务必开启。

网友O:
在FreeRTOS配置中启用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设为2),并检查堆栈溢出钩子函数触发情况。

网友P:
在 FreeRTOS 创建任务时,检查并增大堆栈

网友:
FreeRTOS任务同时访问同一缓冲区,导致数据竞争或堆栈破坏。

网友Q:
检查字符串操作是否溢出

网友R:
栈空间不足了吧

网友S:
避免内存泄漏或越界访问。

网友T:
通过查看故障时的寄存器状态定位问题

网友N:
当任务中调用函数、打印字符串、处理中断、嵌套调用 UART 发送等操作时,极易发生堆栈溢出

网友O:
检查回调函数

网友U:
出现 HardFault_Handler 的典型软/硬件协同问题

网友V:
在HardFault触发时,检查MSP寄存器指向的堆栈指针,分析调用栈

网友W:
检查并增大任务栈空间

网友X: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Y:
FreeRTOS 的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独立的 任务堆栈

网友Z:
为什么这能解决问题?

网友N:
中断与任务竞争风险

网友AA:
每个任务的堆栈大小足够大,以避免堆栈溢出。

网友AB:
任务的默认栈大小通常非常小

网友AC:
查看 HardFault 状态寄存器

网友AD:
调整任务堆栈大小

网友A:
没有使用...FromISR版本,就会立即导致HardFault。

网友AE:
将数据通过队列传递给任务,避免在中断中直接处理复杂逻辑

网友AF:
使用任务标志来通知任务处理接收到的数据,避免在中断回调中直接处理数据。

网友G:
暂时禁用菜单任务,仅保留GPIO切换任务,验证基础多任务运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