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103通过DMA进行485通讯的数据收发

楼主(2025-09-19):
         GDx芯片通过DMA进行485数据的收发,目前发送没问题,接收不到数据,通过
    if(usart_interrupt_flag_get(Port->USARTx, USART_INT_FLAG_IDLE) != RESET)
{

         void)(temp = USART_STAT(USART1));

        (void)(temp = USART_DATA(USART1));
        (void)temp;

        .....
}

读取状态寄存器、数据寄存器来清除空闲中断标志,状态寄存器报错,也有链接头文件的,有大佬知道还要啥好的办法清除这个状态寄存器不?
        发送和接收的DMA驱动差不多,就只有内存地址和方向不一样,485的驱动也确定没问题,不用DMA接收可以正常接收数据,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你那是啥语法?
看懂报错报的啥不?建议翻译一下。

楼主:
解决了,GD读取状态寄存器的那个宏调用起来有问题,直接调用数据寄存器的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