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什么类型电阻

楼主(2025-09-19):
在检修一台变频器过程中,看到如图所示的电阻,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电阻以及精度是多少,还请广大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A:
150毫欧 电流采样电阻吧

网友A:
毫欧电子公司出品

谢谢,请问这种电阻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A:
通常1%
贵点的0.5%

收到,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