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71系列] CIU32L071 在超低功耗模式下的典型电流是多少?

楼主(2025-09-19):
在不同低功耗模式(如 Sleep、Stop、Standby)下,电流实际能做到多少?适合电池供电应用吗?

网友A:
对于 Sleep、Stop 和 Standby 模式,电流消耗会有所不同,通常 Sleep 模式下电流消耗最低。

网友B(2026-05-05):
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来说,CIU32L071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在低功耗模式下的表现非常出色,能有效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Sleep 一般 mA 级,不适合长期电池供电;Stop 多为 μA 级,适合多数电池设备;Standby 可达 1μA 左右,适合极低功耗、长续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