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71系列] CIU32L071 的 RTC 模块是否支持外部 32.768kHz 晶振与内部时钟切换?

楼主(2025-09-19):
在低功耗应用里,RTC 精度要求较高,如何设计时钟源更合理?

网友A:
设计时钟源时,可以考虑在活动模式下使用内部时钟以减少功耗,在需要高精度时切换到外部晶振

网友B:
老哥你是不是理解错误?这两个时钟不是一回事。

网友C:
对于低功耗应用,建议使用外部 32.768kHz 晶振作为时钟源,因为它比内部时钟更稳定,精度更高

网友D(2026-04-12):
是的,CIU32L071 的 RTC 模块完全支持外部 32.768kHz 晶振(LXTAL)与内部 32kHz RC 时钟(RCL)之间的软件切换。

网友C:
设计时钟源时,可以根据应用场景灵活切换。

网友E:
设计时钟源时,可以根据应用需求在外部晶振和内部时钟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对精度要求较高,建议使用外部 32.768kHz 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