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71系列] 在 CIU32L071 上使用内部高频 RC 振荡器时,时钟精度能满足 UART 高波特率通信吗?

楼主(2025-09-19):
是否需要外部晶振来保证串口稳定性?

网友A:
内部RC振荡器的精度和稳定性相对较差,特别是在高波特率下

网友A:
对于高波特率通信,内部RC振荡器可能不够精确,可能会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高波特率通信,内部RC振荡器可能不够精确,可能会导致通信错误

内部晶振够了,有PLL倍频的绰绰有余。

网友C:
在大多数情况下,内部振荡器的精度已经足够

网友D:
外部晶振可以提供更精确的时钟信号,从而提高 UART 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E(2025-10-19):
如果对时钟精度有特别高的要求,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外部晶振来提高稳定性。

网友F:
不需要外部晶振,内部振荡器已经足够稳定,可以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

网友F:
通常情况下,内部 RC 振荡器的精度已经足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内部晶振够了,有PLL倍频的绰绰有余。

是的 晶振和串口波特率的保证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内部晶振够了,有PLL倍频的绰绰有余。

是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影响不大

网友I(2026-02-05):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外部晶振,内部振荡器的稳定性和精度已经足够。

一般都够了,内部晶振精度也还是行的

网友J:
CIU32L071 内部 16MHz 高频 RC 振荡器全温区精度约 ±2%。UART 高波特率(如 115200bps 及以上)通信一般要求时钟误差≤±2%,短帧、近距、常温下可临时用,批量 / 宽温 / 高速(≥460800bps)场景建议换外部晶振或 PLL 校准,避免温漂与电压波动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K:
如果你的应用对时钟精度有特别高的要求,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C:
通常内部振荡器的精度对于大多数 UART 应用来说是足够的

网友L:
如果对通信稳定性和可靠性有较高要求,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M:
在 CIU32L071 上,内部 16MHz 高频 RC 振荡器(HSI)的精度在常温、短帧、近距离场景下,可勉强满足 115200bps 及以下的 UART 高波特率通信;但在宽温、批量、高速(≥460800bps)** 场景下,无法可靠满足,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N:
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内部 RC 振荡器已经足够了

网友L:
通常情况下,内部振荡器的精度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是足够的

网友O(2026-04-26):
无校准的内部高频 RC,在工业全温范围下,难以稳定可靠地跑高波特率(如 115200 及以上);常温短时间、短帧、低误码要求场景可勉强用;要稳定必须校准或换外部晶振。

网友P:
通常情况下,内部 RC 振荡器的精度已经足够,但如果在极端环境下或者对时钟稳定性要求极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Q:
是什么项目应用,可以配合技术支持VX:18613112880

网友R:
直接回答 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