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71系列] ADC 的采样速率和精度在低功耗模式下会不会受影响?

楼主(2025-09-19):
在电表或传感器应用中,ADC 采样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A:
是的,低功耗模式可能会牺牲一定的性能

网友B:
是的,低功耗模式下ADC的性能可能会有所妥协。

网友C:
是的,低功耗模式可能会导致采样速率降低和精度下降

网友D(2025-10-19):
有些高性能ADC即使在低功耗模式下也能保持较高的采样速率和精度。

网友E:
是的,低功耗模式下ADC的性能可能会有所牺牲

网友F:
ADC 的采样速率和精度在低功耗模式下通常都会受到影响